Modbus
求助modbus通信

楼主(2004-12-28):
各位高手: 我是一名刚刚学习PLC的新手,所用的PLC为台达产品,现有几个问题请教: 我想通过modbus协议读取PLC D10、D11中的数据,从“串口调试助手”程序中发送了 : 01 03 10 0A 00 02 20 CR LF 通讯格式设为:9600,7,N,2 STX: ":",ETX1: "CR" , ETS2: "LF"。 即 D1120=H788 但从接受窗口中收不到任何数据,不知是何原因?是否在PLC还得使用RS指令?是否需要把PLC设为从机?如果是,怎样把PLC设为从机? 烦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台达PLC作从站的通讯格式为:MODBUS ASC固定为:9600,7,E,1 因此,您发送的数据应该转换为ASC码:3A 30 31 30 33 .... D10在MODBUS通讯中的地址为十六进制的100F,以次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