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洪伟的"想说说MCGS的优缺点"

楼主(2004-12-28):
洪伟: 虽然,您是一位很善于总结的现场技术人员,但是,能看出,中肯的说,并没有对组态软件做深入的研究。所以,对其性能的比较,言辞激烈,但是,论据不充分,甚至错误。

 1、您说: “我在一家化工单位给他们安装我公司配套的仪表的时候,在先前我就私下用MCGS测试一下仪表的通讯,结果不知只能的,连上的数据中,有一个数据始终为空”,证明“MCGS读取变量的速度慢” -------是问题论据,原因:您说的只能证明mcgs软件的这个驱动可能有问题,或者阁下使用方法有问题. 您说: “我的老师用开发系统连接仪表,看是不是自己的通讯软件设计错误,结果发现,只有MCGS是一个变量一个变量的去读数据,而其他软件是把连续的很多个地址一起读上来,然后直接选取需要显示的数据。” -------是错误论据,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原因: 如果MCGS真的都是“一个变量一个变量的去读数据”,倒也可以证明“MCGS读取变量的速度慢”,但是,据我所知,如何去读设备通道,是硬件厂家定的,只有设备支持块读,那么软件驱动,才能不“一个变量一个变量的去读数据”。显然, 阁下一定没有测试MCGS的PLC驱动,在这些驱动中,mcgs有块读操作的。

2、您说: “MCGS作为组态软件的一个入门还可以,真正要上到大型而复杂的系统上,少了很多适应性。” -------您太抬举MCGS了,我认为国内的组态软件都不能很好的适用“大型而复杂的系统”(几千点,流程复杂,精度要求高,长期运行的工程)。主要是稳定性和可靠性。国内的软件都确乏大系统长时间的考验。

 3、您说: “我在一家军工厂给人家作设备改造时,人家要求我们使用MCGS,在我使用它和HONEYWELL的VRX100进行通讯时,本来读取速度就慢了,再加上变量一多(大概这台表我需要读取150多个变量,通讯速度19200),在读取一个以秒为单位的时钟变量时,用户只能看到每3秒数字才会改变,我又不好说,只给用户解释说数据量太大了,设备有限,没办法。还有3个变量是一段程序的开始,暂停和复位,这几个变量是3个只写变量。开始一直觉得程序运行不对,要不开始不了,要不停不下,要不就一直复位,我就把几个变量显示出来才发现,一旦写成1后,它就一直给变量发送置1的请求,结果就一直置1,到了最后三个变量都在置1,您想想会发生什么事,结果我不得不大辐改动我工程设计,造成诸多不便。” -------看了您的描述,首先,从您的态度上看,开始您对MCGS就有成见,而且,在问题发生后,并没有进行积极的查找原因,而是,想当然!同时,您描写的非常不清楚,所以,没有办法下结论。也就是说,您的结论有可能是错误的,而且,您的组态也可能很有问题: HONEYWELL的VRX100无纸记录仪,应该使用MODBUS通讯协议吧。首先,该协议支持块读,但是,您的组态通道必须连续,否则,谁都不能块读。然后,您的串口挂了几个设备,设备越多通讯越慢,您应该清楚。还有,您的采集周期是多少。我曾经测试过AB RXLOGIC 5000系列的PLC通过485总线50米读取300~500个通道,大概1秒左右刷新一次,都没有问题。

最后,有一点您可能还不知道:MCGS有两种读写设备的方式----通道读写(周期性读写,通道越多,越慢);------设备命令读写(比通道读写优先,速度快,使用灵活。)。所以,对于“暂停和复位”等通道,如果我们不是每隔一个周期采集或控制一次,我们可以通过设备命令执行读写。结果,我们会减少周期性读写的通道,加快通道读写的速度,同时,节省资源,设备命令执行的更快。 在最后,我想说的是,我认为阁下的看法偏激,但是没有攻击力。在做工程的时候,我也希望我们,不要闭门造车,想当然。如果工程开始前,多测试,多沟通,多交流,那么工程开始后问题就会少的多。最后抱怨也会少得多!

楼主(2005-08-31):
MCGS软件和TPC常见问题解答      ----------------------------------   请访问:   http://www.hmitech.com/support/FQA/index.htm   ----------------------------------      ARM系列TPC产品特性是什么   LCD的特点是什么   LCD术语有哪些   McgsE.dat有什么作用   McgsE.ini有何作用   NTOUCH在干扰比较严重场合如何使用   ntouch支持的打印机型号有哪些   SETUP.INI有什么作用   TFT液晶屏结构及原理是什么   TPC报警数据存在哪   TPC的IP地址是多少   TPC的RS485针脚是怎么定义的   TPC的注册码文件在哪里   TPC会删除新的历史数据吗   TPC上电前需要准备什么工作   TPC是如何进行命名的   TPC为什么不打印   TPC为什么提示“存盘空间不足”,或者提示乱码   TPC为什么提示“内存不足”   X86系列TPC系统启动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报表数据存盘停机处理   表面声波触摸屏工作原理是什么   表面声波触摸屏特点是什么   测试网络是否已连接   触摸屏常见问题有哪些   触摸屏工作原理是什么   触摸屏主要类型有哪些   电容式触摸屏的特点有哪些   能否用嵌入式(nTouch)来进行拨号 启动TPC之后为什么不出现启动画面   嵌入式系统的特点   如何处理TPC错误加载驱动   如何更改TPC的启动画面   如何让恢复出厂设置   如何设置TPC密码   如何升级下位机的点数   如何升级下位机的运行环境   如何实现TPC-双系统启动   如何实现同一个变量的双向传输   如何使用TCP/IP网络连接下载工程   如何使用TPC的背光功能   如何校准触摸屏   如何选择TPC启动方式   什么是RS-232-C接口   什么是RS-485接口   什么是触摸屏   什么是嵌入式系统   什么是液晶屏   为何下载工程提示下位机版本不正确   为什么TPC不能进行任何操作   为什么TPC与PLC的通讯速度慢   为什么嵌入版的退出策略不能执行   为什么下位机的版本不正确   为什么装载的位图下载到TPC后会变得很模糊   下载工程后出现白屏现象的原因   液晶屏的性能参数有哪些   液晶屏是如何进行分类的   液晶屏显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2008-03-22):
请教下,我在使用MCGS时,发现工程刚运行时,速度还可以(1~2秒),但随着时间的延长速度逐渐就变慢了(最大时达到15秒左右)!我建了两个设备,连了256几个变量。本人使用MCGS时间尚端,MCGS性能还不是太熟悉,还请大侠指教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