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传导公式

楼主(2004-12-28):
各位工控朋友:在我的一个项目中,原先用的是插入式热电阻测管内冷却水温度,但是由于漏水,以及客户不方便停产更换等原因,没有进行更换,因此采用贴片式热电阻,贴在管壁的外面测量温度,但遇到的问题是管壁外的温度比管壁内的温度要高,不能正确反映管内冷却水的温度,请教各位谁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或者有关热传导方面的公式,请赐教。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2005-03-26):
大家好,有谁知道,铝合金的热传导方程??? 能否让我参考一下?? 多谢! 邮箱:zpf_197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