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光电隔离

楼主(2004-12-28):
对光电隔离的概念不是很清楚

网友A:
电信号1转换为光信号再转换为电信号2。电信号1和2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一般电信号1为强电信号,电信号2为弱电信号。

网友B:
形象解释一下:光电隔离一般是由发光二极管和光敏三级管组成,光电二极管接受电信号1来导通光电三极管产生电信号2,信号1如果没有决不会产生信号2,是一种十分安全的隔离形式。

网友C:
还有就是 电-光-的转换过程电

网友D(2005-05-03):
于sun是对的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F:
我还是不怎么明白

网友G:
就是用光敏三极管代替普通三极管,实际上是一个光敏三极管和一个发光二极管组成,发光二极管作为控制基极,发出的光的大小相当于三剂管基极电流的大小,光敏三极管将接收到的光信号转变为电信号。还不行就找电子技术基础看一下

网友H:
光电隔离是信号的一种传递和信号电压等级的变换,它是通过信号1在发光二极管中产生的电流信号,转换成光信号,通过光敏三极管接收,使三极管导通或截止,控制信号2产生相应的变化。

网友I:
光欧中能传输模拟信号吗?

网友J:
是呀!我知道光电是安全的措施!可是还没有听说能有传模拟信号的说法!那位知道?只是开关的吗?

网友K:
可以起到开关作用 二极管亮了这边的三极管子就可导通了

网友L:
sun说的对

网友M:
谁还不明白,买本书看看吧,看样子是解释不清啦。楼上解释得挺好的呀,为什么还不明白?

网友N:
支持一楼和二楼的!! 说的已经很明白了!!

网友O:
就是两个半导体之间的控制,一边为发光二极管,另一边为光敏三极管,当二极管亮了,就可控制光敏三极管动作.故叫光电隔离.

网友P:
简单一些说: 就是用光信号来控制电! 思想是 使用比较微弱的电信号, 通过驱动比较小的发光体发光, 来作为光控开关的开关信号, 控制开 二极管导通发光,里面的光控管导通,电流流过 实现控制时安全! 使用光电隔离 体现人的安全性和环境重要性! 现在广泛应用于这一原理的还有固态继电器等

网友J:
不知道那天光也不安全了,那就恐怖了!没有什么能隔离,满世界的闪电! 呵呵。

网友Q(2005-06-02):
光电开关主要是控制灵活,至于安全是第二位的。

网友R:
请教光耦能否作为A/D采样的信号及光耦的驱动电流,电压.

网友S:
楼上的,光藕的驱动电流和电压和光藕的型号有关,而且和你的用途有关。如果说用光欧做开关信号,电流应该稍微强点,建议不小于5MA,如果说用作一定的反馈量,带有信号强弱的信息,这就要看具体光藕的很小的线性区了。建议光藕不要作A/D采样的信号

网友T:
有专门用于线性信号隔离的光藕器件,例如:SLC800,TIL300

网友J:
还真的不知道这些内容,其实大家一发言,只是就是1+1>2了。 谢谢这个论坛给大家这个机会。

网友U:
大家说的都挺明白的,支持楼上的

网友P(2005-09-03):
这几天我们做设计,试验的时候发现光电耦合器,光点开关,广电隔离开关对控制器反涌冲击有很好的效果!如果用单片机作控制器,前向通道和后向通道使用对信号有明显的准确性与稳定性!

网友J:
价格怎么样呀? 那个光电偶合的电压是几伏?

网友V:
光电隔离主要用在弱电对强电的控制中.如:可以通过微机来控制高压电路的工作.

网友W:
所谓光电隔离其实质就是一种信号的耦合过程,它采用光电耦合器来实现信号的传输过程。光电隔离一般在弱电环境中应用。光电耦合器有四个脚,其中两个是发光二极管的脚,用万用表检测时有正反向导通的反应;另外两个就是光敏三机关的管脚,用万用表检测时没有正反向导通的反应。两者之间通过发光二极管所发的光进行耦合,从而实现内外信号的传递。

网友X:
目前我看市场上有很多电磁隔离的模拟信号个产品,个人觉得不错,不知道大伙如何看待这个技术,是否会比光藕好呢,因为我看光藕的线性度和温漂解决起来比较的麻烦,不知道大伙有没有用过电磁隔离的信号隔离产品,如有,交换一下意见,呵呵

网友Y(2005-12-10):
请教一下TIL300有没有可以替代的型号? 谢谢!!!!!!!!!

网友Z:
是半导体管敏器件和发光二极管组成的一种新器件,它主要功能是实现电信号的传送.输入与输出绝缘隔离,信号单向传输,无反馈影响.抗干扰性强,响应速度快.工作时,把输入信号加到输入端,使发光管发光,光敏器件在磁光辐射下输出光电流,从而实现电光点的两次转换.

网友AA:
支持,学了不少

网友AB(2006-10-08):
干扰一般比较尖但很窄,打个比方就是电压很高电流较小,因此能量当量较小。发光管的光通量与电流成比例,因此干扰不会引起光通量的较大变化,故起到抗干扰的作用。

网友AC(2006-11-16):
学知识,长见识,谢谢这个论坛给大家这个机会。

网友AD:
所谓光电隔离其实质就是一种电-光-电的转换的过程,一般有很多种方式:可以采用光电晶闸管或光电耦合器或其它光电器件实现电-光-电的控制.

网友AD:
光电管、光敏二极管或光敏三极管是实现光信号控制,光敏晶闸管和光电二极管是实现光电隔离的主要器件。

网友AE:
类似PC817的东西就是光电耦合器

网友AF(2013-04-24):
学习了!!!不过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