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DCS发的启停指令

楼主(2004-12-28):
各位高手我做电厂的制粉系统。为什么DCS发出的启,停稀油站(给设备润滑)的指令在钢厂是5s脉冲在电厂和水泥厂是长信号,有什么区别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DCS发出的启停指令是脉冲还是长信号应该和在哪个厂无关,应该和启停设备的逻辑要求有关吧,逻辑需要什么样的启停指令就用什么样的。

楼主:
那脉冲 和长信号有什么区别呢请指教!?

网友B:
如果是PLC控制液压系统,则只要脉冲驱动,驱动后,PLC按照程序执行命令,还有像电磁阀等,而长信号就必须保持驱动,驱动掉后停车

网友C:
好原始的问题

楼主:
那请小安子给我结实解释吧

网友D:
其实对任何需要启动的设备来说,都要保持它的动力回路才能运行。那么对控制信号可采用两种方式:瞬时信号或保持信号。这两种方式对电路的接口要求是有些区别的,瞬时信号要求多敷设电缆(启和停两个接点),在动力侧将它转换为保持信号;当控制侧故障时,动力侧还能保持原来的状态。保持信号敷设电缆少(只需一个接点),当控制侧故障时,动力侧只能停机。

楼主:
那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时候用“瞬时”的什么时候用“保持”的啊? 十分感谢

网友D:
从安全性考虑控制侧都希望选用瞬时信号。

楼主:
那选用瞬时信号还是保持信号是不是用户决定还是其他决定的啊?

网友D:
在工程中都是主设备先订货,控制在后,决定采用什么接口在工程联络会上决定,控制总是要等主设备提条件,用户有决定权,但用户往往会迁就供应商。有时总承包商想节约成本的话也会采用保持信号的接口。

楼主:
能不能举例说说什么叫动力侧啊?我十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