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变压器 旋转编码器 有什么区别啊?赫赫

楼主(2004-12-28):
今天看了一些概念 有些晕 请问旋转变压器和编码器的区别在那里啊? 旋转变压器也有增量型和绝对型的?

网友A:
我公司代理的多摩川有旋变和编码器,据我所知区别如下: 1、编码器多是方波输出的,旋变是正余弦的,通过芯片解算出相位差。 2、旋变的转速比较高,可以达到上万转,编码器就没那么高了。 3、旋变的应用环境温度是-55到+155,编码器是-10到+70。 4、旋变一般是增量的。

网友B(2008-09-08):
引用 网友A:
关于我公司代理的多摩川有旋变和编码器,据我所知区别如下: 1、编码器多是方波输出的,旋变是正余弦的,通过芯片解算出相位差。 2、旋变的转速比较高,可以达到上万转,编码器就没那么高了。 3、旋变的应用环境温度是-55到+155,编码器是-10到+70。 4、旋变一般是增量的。

何必那末复杂?根本区别在于:数字信号和模拟正弦或余弦信号的的区别。

网友C:
resolver 有2组信号,可以分别处理成增量信号和绝对值型号。今后会越来越多地得到推广使用。欢迎垂询!021-54807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