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编程电缆

楼主(2004-12-28):
请问有用过LG PLC的朋友 LG PC-PLC的编程电缆哪里有卖 它与手编器和PLC的编程电缆不一样吗 另外K10S 有R485 通讯端口它有什么用 多谢

网友A:
PLC和计算机的编程电缆可以自己做的 2 --- 3 3 --- 2 5 --- 5 手编器的连接是不一样的. 手编器和PLC之间9针连接是1:1的连接方式 RS485是指串行的通讯.可以看说明书,工控网可以下载.

楼主:
多谢兄弟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