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固态继电器的控制端是否要加RC滤波,如果加的话应该怎样选择选择参数?

楼主(2004-12-28):
请问固态继电器的控制端是否要加RC滤波,如果加的话应该怎样选择选择参数?谢谢!

网友A:
你讲的不清楚啊,是rc滤波还是火花吸收 ? R---几十---几百欧姆 C---0.1-0.5微法

楼主:
to于sun: 感谢你的帮助,我说的是RC滤波,我想用接近开关直接或通过继电器驱动SSR来控制变压器(3KVA)的通断,你看这样可行吗?另外我还想问一下SSR选型时按几倍电流选,有什么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B:
ssr的选型一般3-4倍.为了安全我们通常取7倍.散热器取1.5-3倍.

网友C:
各位好,我是个初学者,最近在选一个固态继电器,用于控制1000W的加热管,这样的固态继电器怎么选啊?谢谢!

网友A:
按照你所讲的,主要是为了保护接近开关或继电器的触点而设置的火花吸收器,因为变压器为大感性负载,断电会产生很大的感生电压,使触点打火,烧毁触点。所以按照我讲的RC值选即可,另外接近开关直接驱动不如通过中继转换安全,中继触点容量的选择考虑负载的特性,选择通断能力大一些吧

网友D:
我公司設備上用的一種SSR,是通過DC24V來控制AC220V的常開,常開點是來控制一個單機電機其中火線的。電機工作電流在9A左右,SSR選型25A,但是,SSR還是經常會燒毀!請教這樣的配置是否正確,造成SSR損壞的原因是什麼?

网友B(2005-10-26):
1000W换算出电流,乘以3即可.

网友E:
你可以和我联系,我认为还有其他原因. yinxionghero@126.com

网友F:
并一二极管即可。

网友G:
   SSR的发热很大哦!尽量配大点!

网友H:
大家好,我也有个同样的问题:用固态继电器来控制单相电机换向,电机额定电流1.2A,固态继电器240V,25A。请问这样接法是否可以?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在我控制电机换向瞬间会产生火花?

网友I:
weiweil:一般SSR输入\输出有光耦隔离,使用时输入侧无须滤波.一般直流控制,也有交流控制.控制方式有触点,TTL,CMOS,环形分配器,开关管-------.但输出侧要做处理,感性负载须抑制浪涌和反电势.当然过流保护也是必需的

网友I:
用接近开关控制SSR来控制变压器通断完全可以

网友I:
成名:电机工作电流9A,SSR用25A显然太小了.电机是典型的感性负载,你最少也要选40A.并配散热器,热阻系数如达不到,进行强制风冷.

网友I:
赵月:SSR控制单相电机换向正是SSR的典型应用之一,当然也可以控制三相电机正反转.你选用的规格是够了,不过你并没有说明具体接法.SSR是不会产生火花的,不知你还接了什么器件.有必要指出的是:单相可逆电机的起动绕组和工作绕组也是可逆的,换向和得电是二个过程,可以一个步骤,但这跟是否装设制动器.是否配二级以上减速器.乃至负载特性(惯量大小)均有密切关系.

网友J(2007-05-08):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K(2009-08-24):
学习了。我单位的一台75KVA的盐浴炉,选择300A的固态继电器,按最小3-4倍选择的话就真的小了,所以试车时烧毁了固态继电器。

网友L(2009-09-29):
 大家有固态继电器的问题 可以直接联系我 QQ 330748827  yangxinglu2008@163.com   杨

  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