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程问题

楼主(2004-12-28):
各位高手,我是个初学者,现公司有一设备的程序需要重新改进,要求在一根檩条上能够在任意位置打孔, 有俩种规格的孔,每个规格可以重复在一根檩条上输出10个动作,每个位置可任意调节(生产前设置), 最后进行产品切割。然后再进行下一个循环。 打孔动作和切割由油压电磁阀控制下切和回位,长度由编码器测定,主机运行由变频器控制,并在每一个动作前进行慢速和停机,正常运行时全速。 小弟目前只能进行固定的位置进行打孔的动作,数量和位置都无法进行调节。感觉如果加入这些功能的话程序变的很繁琐,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更好的编程方法。不胜感激 孔距b~z(260mm) 孔距z~q (290mm) 檩条 打孔1 打孔2 切割 -------------------------------------------b-----------z-----------q -------|-------------------------|-------|--------------------------| | 成型部分 | | 工艺部分 | 要求:在第一根檩条手动运行到切割位置前,若q到b有孔,则进行手动打孔后再自动进行。孔的位置到每一根檩条的边距不小于20mm,b,z可任意开、关。 email :sunfeng88@jstel.net

楼主:
各位高手,我是个初学者,现公司有一设备的程序需要重新改进,要求在一根檩条上能够在任意位置打孔, 有俩种规格的孔,每个规格可以重复在一根檩条上输出10个动作,每个位置可任意调节(生产前设置), 最后进行产品切割。然后再进行下一个循环。 打孔动作和切割由油压电磁阀控制下切和回位,长度由编码器测定,主机运行由变频器控制,并在每一个动作前进行慢速和停机,正常运行时全速。 小弟目前只能进行固定的位置进行打孔的动作,数量和位置都无法进行调节。感觉如果加入这些功能的话程序变的很繁琐,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更好的编程方法。不胜感激 孔距b~z(260mm) 孔距z~q (290mm) 檩条 打孔1 打孔2 切割 -------------------------------------------b-----------z-----------q -------|-------------------------|-------|--------------------------| | 成型部分 | | 工艺部分 | 要求:在第一根檩条手动运行到切割位置前,若q到b有孔,则进行手动打孔后再自动进行。孔的位置到每一根檩条的边距不小于20mm,b,z可任意开、关。

网友A:
我做过类似系统,数量和位置控制需加人机界面,如触摸屏,工控机. 和我联系. imgg_iket@163.com

网友B:
能进行固定的位置进行打孔的动作写好之后,作为一个子程序在各个位置进行调用,ok?

网友C(2005-03-03):
我想可以这样考虑: 方式:选择开关1 1 位置设置 2 试运行(不切割) 3 运行 规格:选择开关2 1 规格1 2 规格2 位置:按钮 ON 记忆当前规格与位置,每一规格可重复记忆10次, 程序中计数 固定位置进行打孔的动作写好之后,作为一个子程序在各个位置进行调用。编好程序后,选择试运行方式,检查位置与规格是否符合要求,准确无误后,选择运行方式。 如采用触摸屏或工控机,界面友好,但成本也增加不少。 以上仅为初步设计,供参考,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EMAIL:WFL10000@YAHOO.COM.CN

网友D:
你可找新乡天丰机械有限公司的张工他们就是生产冷弯成型设备的。0373-5066718他设计的程序。可以达到边冲、中冲和任意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