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故障

楼主(2004-12-29):
欧陆590+通电大约3秒,D5、D6端的控制线圈即失电,不知是何故障。

网友A:
不知你是指590+启动后,还是只上电源?如果是启动后3秒出现此种情况,检查启动继电器动作与否,装置是否有故障显示?

网友B:
高端的变频器就是贵

网友C:
我们碰到过一次,发现是D5、D6的接线柱接触不良

网友D:
系统有故障,引起TRIP动作,查一查故障原因.我可以处理.

网友E(2005-02-25):
专业欧陆590维修保养.

网友F:
是不是控制端子的信号有变化

网友G(2009-04-1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谁能帮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