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这台电机是否已烧辉??

楼主(2004-12-29):
小弟我是外行,有个很肤浅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前日我们厂里面一台水下搅拌器 送电后大概两秒钟,转了一下就罢工了 经测量,电机对地绝缘在20兆欧(正常值) 但三相间电阻变的超大(兆欧级),但是电缆线没发现断裂 不知道是不是电机是否烧毁??但是电机烧毁对地绝缘一般会发生变化啊 请各位高手诊断

网友A:
电机是已烧辉!

网友B:
电机肯定是烧毁了,但是电机绕组与铁芯间的绝缘层还没有损坏,所以对地绝缘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