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安N2-408-M3故障

楼主(2004-12-29):
厂里新买来一台台安的N2-408-M3变频器,在运行中,变频器有时候会没有电压输出,屏幕显示为 OL1(电机过载),在开机后,当变频器升速到所需电机转速时(电机通电),会立即没有电压输出,且屏幕显示为OL2(变频器过载),我查了一下说明书发现是F_069(电机及变频器电子继电器保护功能)出厂默认为0000,把它改成1XXX后,就正常了。把F_071(转矩补偿)改为XXX1后,变频器不会出现跳闸了,但是老是会出现OL2的报警显示(不能显示出电机的转速),请问怎么样才能显示出电机的转速?还是有其他的好方法来调整参数呢? (因为本人是第一次用台安变频器,很多在摸索中,请大家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A:
负载是否太大?变频器显示电流?参数38、41、70是否改过?

楼主:
台安变频器是5.5KW的,电机也是5.5KW的。而且空负载也是这样子,参数38、41、70都是出厂值,不知道要怎么修改?请李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A:
可能是变频器有问题!找供应商解决!

楼主:
电机功率是5.5KW,变频器也是5.5KW,当电机空负载的时候也是经常会跳闸,显示OL1,参数38、41、70这3个参数都按出厂值,没有调过。 不知道是否与这3个参数有关呢?改的话应该怎么改呢?请李老师指导。

网友B:
只要把F70加大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TO 石狮变频: 是调节电机的额定电流吗?我是按出厂值的。没有改动过,与这个有关系吗?我还听说那个电机是二极的(听说国内很少人用了),这个变频器是用来调节四极电机的,所以要换个大功率的变频器。如7.5KW的。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