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助绝对值编码器格雷码的问题

楼主(2004-12-29):
最近一个客户买了我们的绝对值编码器,分辨率为180,使用格雷码。他用检测设备测得零度时设备显示为的格雷码为00110101,358度时显示为10110101。 我想请教下绝对值编码器零度的时候其格雷码位是否从00000000开始,到358度时格雷码为 11101010,根据格雷码循环二进制码的特点,358度和0度的格雷码值只有一位变化,客户的是遵循了该规律而我们的根据码表换算来的却没有这个规律,这是为什么? 急!!!!

楼主:
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提出来啊 不要只看不回阿

网友A:
格雷码(GRAYCODE)是二进制循环码,其编码特点是上下相邻组码间,只有一位码不同,这样在码值上下变化过程中,每次只改变一位码,从而传输、读数的错码率最小。格雷码还是循环码,其最大码到零同样遵循只改变一位码的编码原则,由于是循环码,再读码时要确认多少位

楼主:
那是否每种绝对值编码器的码表都不一样 假如从零度开始时零度的读数为00000000,如果分辨率为180的话 那么到了179的分辨率即358度时格雷码读数为11101010,这和360度 即零度时的格雷码不是就不遵循相邻变位的规律了吗? 一般测编码器格雷码用什么设备?

网友B:
你卖的是什么品牌的编码器?它没有说明书?

楼主:
我们的编码器没有问题,那个客户说格雷码就没有0000这样的码位 实在搞不懂他,还是什么总工。现在最大的可能是他的测试方法不对。

网友C:
那个客户的测量议器有问题吧.绝对值编码器的初始点为00000000的.

网友D:
绝对值编码器的信号是怎么处理的,到单片机上吗?他的输入输出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E:
有关绝对式编码器的问题,大家可以去工控网传感器论坛精华栏,那里有一个“绝对值旋转编码器的应用”贴,有很多讨论和解答。

楼主:
现在问题搞清楚了 原来客户用的光洋绝对值编码器,而光洋的编码器为了客户用其他产品代替它的编码器,所以将码值的范围定死了,也就是从格雷码的00110101开始,一般的编码器都是从00000000开始的,现在只有叫工厂定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