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接近开关、齿轮传感器有何区别?

楼主(2004-12-29):
请问:接近开关、齿轮传感器有何区别?

网友A:
接近开关和齿轮传感器的主要区别是它对检测物的检测机理是不同的,它们之间互有联系,又有很大区别。

楼主:
接近开关、齿轮传感器不都是检测物体障碍物的有无吗,具体的区别在哪里?是不是反应时间呀?

网友B(2008-09-08):
就是一个开关频率的问题呵呵QQ512834940

网友C:
接近开关频率高就可以当作齿轮传感器

科瑞传感器,这两类都有  WWW.CONTRINEX.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