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组态王与富士P11。。。

楼主(2004-12-29):
我想实现组态王与富士P11的通讯,来实现某些操作和数据的传送,但组态王中的寄存器F、E、C、P、H、A、O、S、M都是什么寄存器,代表的是变频器的哪些信息呢? 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谢谢!!!!

网友A(2011-01-03):
回复:是富士变频器内部的功能码号

网友A:
比如F0即是F00功能设定代码,你可以设定0~1,当然组态王按变频器设定的功能码显示出F0 为0或1.但F寄存器只能用到F0~F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