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编码器AB相信号差分输出变为集电极输出

楼主(2004-12-29):
各位前辈: 你们好! 我在开发程序时遇两个问题:请各位高手赐教为谢! 1、三菱FX2N PLC与EasyView连接,在创建数字输入元件时用的继存器为D0,在下载程序时触摸 屏报错:PLC地址超出范围。 2、伺服电机编码器AB相信号为差分输出,我想通将其改成极电集输出后送至PLC X0和做高速计 数器信号用,让PLC知道放大器没有使能信号时伺服电机的位置。请问各位前辈有什么办法实现? 谢谢指教!!!

网友A(2007-10-18):
怎么没有人知道阿,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愁~

网友B:
第2个问提。如果,你上位机要读集电极输出的信号,那么你或许只有额外做差分到集电极输出的电路了吧

网友A:
有图纸么,怎么做阿,有没有现成的可供选用。

网友C:
当然可以!将差分信号的低电平端接PLC的COM端,高电平端接到PLC高速计数端子就可以了。

网友A:
to:dinxin
    我试过了没用阿,是不是有其他办法

网友D:
加一个双二输入集电极开路与非门电路75452。

网友A(2007-11-19):
可以试一试AM26LS32

网友E:
“ 邹公:    可以试一试AM26LS32 ”
GOOD IDEA

网友F:
AM26LS32+74HC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