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三菱FX1N带FX2N的I/O扩展模块,I/O地址怎么编

楼主(2004-12-29):
我用的是三菱FX-1N PLC,因为输入输出端子不够用,所以用了扩展模块。请问各位大侠,它们的地址应该如何分配才可以啊?谢谢!

网友A(2010-10-12):
三菱FX1N带FX2N的I/O扩展模块,I/O地址怎么编

网友B:
输入输出是8进制的,另外你的1N具体型号是?

网友C:
续接本体的IO编号。

网友D:
以8进制方式继续。。。。。。

网友E:
继续排下去就可以,比如原来到X3.7,扩展就从X4.0开始编。

网友F:
x37  x40还差不多

没有X3.7 4.0这种表示方法

网友G:
继续往下排,以*0为开始,开始的不会出现0以外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