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AB信号及触摸屏请教

楼主(2004-12-29):
各位前辈:   你们好!   我在开发程序时遇两个问题:请各位高手赐教为谢!   1、三菱FX2N PLC与EasyView连接,在创建数字输入元件时用的寄存器为D0,在下载程序时触摸屏报错:PLC地址超出范围。   2、伺服电机编码器AB相信号为差分输出,我想将其改成极电集输出后送至PLC X0和X1做高速计数器信号用,让PLC知道放大器在没有使能信号时伺服电机的位置。请问各位前辈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谢谢指教!!!

网友A(2012-12-04):
这样做没有意义,因为你发出脉冲到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跟伺服电机之间是闭环控制,肯定会将这些脉冲走完的,闭环控制是为了消除机械误差(比如丝杠误差,减速机回转差等)。要做控制器和机械位置之间的闭环的话还是得加光栅尺或者码盘(当然码盘要加在负载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