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EasyView的触摸屏不支持FX2N吗?

楼主(2004-12-29):
位前辈: 你们好! 我在开发程序时遇两个问题:请各位高手赐教为谢! 1、三菱FX2N PLC与EasyView触摸屏连接时,在创建数字输入元件时用的寄存器为D0,在下载程序时触摸屏报错:PLC地址超出范围。 2、伺服电机编码器AB相信号为差分输出,我想将其改成极电集输出后送至PLC X0和X1做高速计数器信号用,让PLC知道放大器在没有使能信号时伺服电机的位置。请问各位前辈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谢谢指教!!!

网友A:
首先EASYVIEW触摸屏是绝对支持FX2N的,提示PLC地址超出范围,可能不是指D0寄存器,你可以查一下其他的地址范围,在EASYVIEW中,只要有一个地址出了范围都会有这样的提示. 第二个问题我也不清楚了,不好意思.

网友B:
富士触摸屏代理商 价好!服务好! 电话 021-62402549 兰生、钟生

网友C:
我知道我公司做的PRO-FACE人机界面,决对是可以的。

网友D:
在编码器脉冲输出端口加装高速光电继电器进行转换,再将信号接在PLC输入点上。

网友E:
第一个问题:EasyView屏肯定支持FX2N的,一般情况下选用D0应该是没问题,但如果所采样的数据很大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建议把寄存器往后选用. 第二个问题:由于能力有限,我也不大清楚.不过我问过我们工程师,他们说完全可以实现,而且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