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plc、人机、伺服综合高手

楼主(2004-12-29):
位前辈:   你们好!   我在开发程序时遇两个问题:请各位高手赐教为谢!   1、三菱FX2N PLC与EasyView人机连接时,在创建数字输入元件时用的寄存器为D0,在下载程序时触摸屏报错:PLC地址超出范围。   2、伺服电机编码器AB相信号为差分输出,我想将其改成极电集输出后送至PLC X0和X1做高速计数器信号用,让PLC知道放大器在没有使能信号时伺服电机的位置。请问各位前辈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谢谢指教!!!

网友A:
1、应该是你占用了触摸屏和PLC的通讯数据区DO 2、可以采用专用的高速脉冲采集模块,或自己做一个差分信号转集电极开路的接口板 如有问题:E-mail:jingfeng2004@sohu.com

网友B:
好多屏和PLC的D0。D1和冲突。 最好用D10以后。

网友C:
最好使用D100以后的。或者在使用前仔细查看触摸屏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