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请教如何使用alarm db resore"

楼主(2004-12-29):
各位前辈: 大家好! 我想请教以下,如何通过Intouch\Application\Alarm DB restore 来实现,将INTOUCH 中的Hsitory Alarm 以每一天为基本单位,存贮于自己的本地硬盘(如D盘)上,可以供用户自由打印. 那位前辈要是肯赐教小弟的话,请发MAIL 至:yxl10@sinomos.com 或 xinzhiyue10@sohu.com 谢谢!!!!

网友A:
用AlarmPrint 的新版本 intouch 8的Sp2以上,可按天保存历史记录,是文本文件方式.可指定文件的存放目录.

楼主:
谢谢,邓老师的指点! 我们公司用的是intouch 8.0的版本,后面又增加了一个Sp2 的补丁,我也有按照厂商的指导去配置AlarmPrint ,可是就是在指定的目录下,找不到需要的东西,我的指定目录下只生成了后缀为.lgh 与 .idx 的文件. 是不是我的配置有问题,敬请您指点!!

网友A:
Intouch 的Version: 8.0.2 0586.0077.0000.0000 Alarm Print 内有一栏 事志文件 可设定日志文件的目录及扩展名称ALG.不要选用打印功能,会引起系统不稳定,卡死VIEW

楼主:
谢谢! "事志文件"是"日志文件"吗? 我先按照你讲的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再请教你了!! 可否留一个EMAIL 或QQ 以便联系!!

网友B(2005-04-13):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怎样解决的? 改不了扩展名啊?只生成.lgh 与 .idx 的文件都打不开

楼主:
.lgh与.idx的文件是InTouch用来生成TREND CHART的两个内部文件,只有用InTouch自身的程序才可以打开,这两个文件不是可执行的.EXE与.TXT文件.我现在也没有做成,后面是不需要做哪个了.就没有再努力,你可以联系一下: deng_lp,邮箱: deng_lp@21cn.com,解决问题后可以在闲暇时将具体的操作过程Mail给我一份:yxl10@sinomos.com thanks

网友B:
不用打开了。我知道了。intouch8.0 SP2启动AlarmPrint后在“配置”里的“日志文件”选择“启用报警文件记录”,在目录中写一个目录就会生成ALG文件,用WORD可直接打开。呵呵! 不过我现在想在窗口里用以个按钮直接调用该文件并打印,不知按钮的动作脚本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