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富士触摸屏

楼主(2004-12-29):
有一个操作系统中要用到富士触摸屏(UG430H-SS1),原本全部都已做好,一切操作也都没有问题,后来我想在其中加一个密码输入的画面,我按照操作手册上的步骤一步一步做下来并传入屏内结果出现了这么一件怪事:用做屏幕切换的按键全部不起作用,不管是这一套系统的画面,还是以前做好的其它系统的画面都一样,进入初始页面后就不能进入下一页面了。不会是这个屏出现什么故障了吧,恳请各位高手帮帮分析一下,最好能留下电话号码,先谢了!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把画面程序发给我看看 rechardhua@sina.com

网友B:
富士触摸屏代理商 价好!服务好! 电话: 021-62402549 兰生 钟生

网友C:
我想要一份富士触摸屏道德操作手册谢谢你们 songchuanshe@163.com

楼主:
问题出在与POD相连的S7-200上,我把PLC程序重新再输入一遍就好了,也不知是为什么。富士触摸屏的操作手册在上海富士电机的网站上可以下载!

网友D(2005-02-21):
PLC在与POD的通讯过程中有个读取和写区,所有控制通讯的字都会放在这个区。(一般占用几个字的大小,如你设读取为D0,那么D2放的就是当前的屏幕号。)所以PLC编程的时候如果不是特意要跳转屏幕,一般不要使用这个区域的字。你反映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区域的字有冲突了,譬如你按下一页,本来D2会自动等于下一页的屏幕号,而PLC程序中却又给它赋了个有冲突的值,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你所说的事。至于为什么重传plc程序后问题就解决了,我分析原因是重传后PLC内的rom被重新刷新,所以不再有冲突。 解释也许有点勉强,不过,问题解决了就好。另外POD编程如果利用好读取和写区的功能,会相当方便。

网友E:
请问楼上的兄台,我想用富士POD做动画,但是始终没有弄明白使图形移动的参数值是怎样设定的,是通过PLC设定还是在POD中设定,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