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e in!

楼主(2004-12-29):
请问FXGP-WIN-C编程软件编程中出现中文注解乱码时,怎么办?

网友A:
大家好: 请问在三菱可编程控制器中,步进指令编程时用的S0 ,在OMRON中是怎样表示的。请大家赐教! 谢谢!!!!

网友B:
楼主同志 在WINDWOS-XP下一定会出现此问题,在WINDOWS-2000下可能会出现此问题。 方案: 1,换操作系统为98 2,换编程软件为DEVELOPE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