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变频器需要测定相序吗?

楼主(2004-12-29):
因设备搬迁需要拆换变频器,是否要相序检测器?相序反了有何危害。 谢谢!

网友A:
不必要,按原来接线就好!

楼主:
若主电源的相序搞反了,会对其他器件如同步电机有影响吗?

网友B:
主电源相序与输出无关

网友C:
应该影响电机的转向

网友D:
如端子外部控制,可调整端子正反转接线。如面板控制应调U,V,W变频器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