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达和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4-12-29):
谢谢,不会是一样的吧

网友A:
它们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说法不同。

网友B:
内燃机也可以叫马达,在英语里和电机一样都叫motor,如motorbike,我们不能理解为电平车吧。知道在不同场合的意思就行了,不必过分深究。

网友A:
严格说来,把其它形式的能量(比如电能、化学能)转化为动能的,就可以叫马达。 电机,通常是指把电能转化为动能的东西。(有的时候,有人把发电机也称为电机)。 如果在这个论坛,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名称不同了。

网友C:
马达是英语的音译

网友(2007-09-20):
谢谢!很明白了!

网友D:
在西文文献检索的主题词用语中,电动机一般用motors,而motor更多的用于发动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