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变频器
请教:AB1336PLUS(37KW)变频器报F50(F2)故障?

楼主(2004-12-29):
请教:AB1336PLUS(37KW)变频器报F50(F2)故障? :AB1336PLUS(37KW)变频器报F50故障,查额定频率.额定转速设置无问题,清除故障后又报F2故障.请问怎样解决问题.谢谢!

楼主:
请教李教授: AB1336PLUS(37KW)变频器报F50故障,查额定频率60.额定转速1750,可能是哪里有问题? AB1336PLUS(37KW)变频器报F2故障,应该检查哪部分? 谢谢!

网友A:
出现F50故障,是极数计算错误故障,只有电动机极数计算值小于2或者大于32时才产生此故障,解决方法是检查变频器[电动机额定转速]和[电动机额定频率]编程 出现F2故障是由于辅助输入连锁断开,排除故障的方法是:如果安装了可选接口选件,检查TB3的连接情况,如果没安装此选件,请将[输入模式]设置为“Sta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