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采集卡的一些疑问

楼主(2004-12-29):
假设我用16位,1MS/s的采集卡,10V输入 1.那么采集绝对精度可以达到0.15mV,但是如果输入信号的噪声达到了1 mV,是否就没有必要时用这么高精度的采集卡了,假如仍使用,是不是其有效精度就达不到16位了呢? 2.采集卡的建立时间(settling time),如果是1 us,它的采样速率能超过1 M吗?是不是其采样速率小于等于1/(settling time)呢? 小弟初学,请各位兄台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1. Yes.原始信号已参入 noise, 所以量测的结果是包含 noise 在内. 2. Yes.还有 AD 转换时间需纳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