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可以测量水泥料浆的传感器

楼主(2004-12-30):
大家好,请问那里有可以测量水泥料浆的液位和浓度的传感器。料浆成分为15%水泥, 2%石棉,0.5%玻璃丝,1%纸浆,3%粉煤灰,其余为水。工作条件恶略,要求长期连续工作 精度1%,不知有无这种传感器。

网友A:
液位我可以做,可靠性高,可达到你的要求,价格也不高。 022-26713483 魏先生

网友B:
液位,敞口的话用超声波就行了!

楼主:
容器为敞口液位简单,我可以自己做,重点是浓度,还有一个棘手问题,侵入试时间久了,会在表层凝固一层水泥,如果每天清理太麻烦,有无可以胜任的传感器,价位在万元以下。

网友C:
可以用无接触的测量 激光传感器 如果兴趣请联系 13338673778 张汝江

网友D:
雷达或超声波液位计应该都可以,不接触介质。

网友E:
我是专业生产物位计的厂家,可与我联系. 联系电话:023-62904919 13708362552

网友F:
我单位一直致力于密度方面的测量,目前的产品在磨料、水泥搅拌、制药行业得到应用,效果不错。 通过密度可转化为浓度(采样后用离心机标定)通过对探头的处理可有效地避免黏附但为测量准确应2个月清洗一次,原理与楼上的帅克传感仪器一样。不同的是压力传感器及电路的处理方法不同。  HT-I型密度测试仪属于压力式密度计,该仪器在给出测量点的密度值的同时,还可给出液位实时高度、液位报警、配比浓度显示及液体温度显示功能等。 航天部102所 HTJ102@163.COM

网友G(2005-05-17):
MOBREY ZMSM400 是带微处理器的电子控制单元,它与安装在管道上的或悬挂在池中的传感器一起完成测量工作,ZMSM400监测液体中两个传感器面之间的悬浮颗粒浓度,通常是监测百分比浓度,一般都在0.5~15%的范围内,它提供给工厂控制系统一个信号去操作淤泥传送过程.典型的应用是在污水沉淀池的排泥过程,或在矿石处理中保存瓷土的颗粒百分比或相类似地转送污泥去做进一步的处理。 所用的检测方法是监测由于固体颗粒对超声波散射造成的超声波衰减。当悬浮颗粒通过发射器和接受器之间的间隙时,会反射掉部分超声波,这时接受传感器收到的信号大小与悬浮颗粒的浓度成反比。 MOBREY公司在应用超声波监测悬浮颗粒方面已经有40年的经验,在ZMSM400的校准系统中存储了这些经验,操作人员可以根据这些存贮内容现场设定,也可以根据样品分析进行微调设定。总之ZMSM400既可以满足简单的校准,也可以实现精细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