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碳刷直流驱动器选型

楼主(2004-12-30):
塑料挤板砑光机控制用美国POWERTEC公司产品: 7.5HP无碳刷直流电机+600PPR编码器+1000AR驱动器+DIGIMAX脉冲调节器组成一闭环控制。 如果想采用其它驱动器替代1000AR而又能达到原控制精度,保留其它设备,各位老师有所指教?

网友A:
电流是多少,可以用能驱动无刷的伺服驱动器替,需要实验。

网友B:
无碳刷直流驱动器不就是直流无刷伺服驱动器么? 美国的COPLY驱动器可能可以,不过比日本的交流伺服贵一点

楼主:
那请问美国COPLY驱动器460V 7.5HP(也就是5.5KW)价格是多少?可以有参数设置吗? 我现在用的POWERTEC直流无刷伺服驱动器维护比较麻烦,电机的稳定、增益及过流等只能在驱动器速度板上电位器调节,紧迫需要寻求更新换代产品,多谢指教!

网友A:
楼主应该把几个重点贴出来,比如说电流、换向反馈方式、控制方式等,伺服没有按功率选的,连配电都要考虑最大电流承受而不是按功率来选。

楼主:
生产线是十多年前美国进的,查该POWERTEC 1000AR驱动器说明书,应该是再生制动式,编码器检测电机转子位置,电机带减速箱,最大电流25安,输入电压460VAC,用于驱动7.5HP的POWERTEC无碳刷直流电机,其它的好像没有提到。

网友A:
我觉得这就是工业直流调速电机,编码器最重要的作用是检测转子位置,换向。楼主可以咨询一下Parker公司的Compax3驱动器,我见过这种驱动器带普通电机,带楼主用的电机应该也可以,功率用大一些的,毕竟工业级的东西没有容量是不行的。其它的不太清楚,按理说只要能输出足够电流,能接受编码器换向都可以调出来。

网友C:
to:萧笑 ccbq说的不错,美国parker的compax3的驱动器的确不错的

楼主:
高寒: 那美国Parker compax3驱动器的资料在那里可以查到,有没有详细情况介绍?价格如何?

网友D:
美国Parker compax3的资料可以找我gjm@tjny.net

网友D:
我是一家香港公司的,美国Parker中国区的指定代理,我们这确实有不少好东西,gjm@tjny.net

网友E:
to 萧笑 如果不想换电机,您可以去www.colpey.com 网站上看一下,或者联系我,美国copley公司专做各种PWM信号放大器,不过,我的客户一般都是直接用交流伺服电机替换原来的直流电机,连编码器或旋转变压器一起换,这样好处是一劳永逸。必要的时候(如果减速机磨损严重)连减速机一同换。建议您也可以试试。

楼主:
TO沈阳老宋 能给我联系电话吗?谢谢!

楼主:
TO 沈阳老宋 是www.colpey.com网站吗?好象找不到这个地址啊?

网友F:
说到这交流伺服电机替代直流电机 那哪家公司都有个能力了呀! 那现在就比价格啦!

网友E:
to 萧笑: 不好意思,应该是:www.copley.com.cn 我电话是13840146961

网友G:
可以给你寄伺服资料。只要你把电机的参数和联系方式发电子邮件到glv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