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85-BD问题。485网络问题。

楼主(2004-12-30):
我们用三菱可编程控制器FX2N-64MR装上FX2N-485-BD,想与计算机通讯。 看FX2N-485-BD的说明书中讲有四种通讯方式:N:N网络、并行传输、非协议、专用协议。 不知道这四种方式各是用在什么场合? 特别是非协议和专用协议方式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望用过的大虾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TO:ange1007 首先,你要PLC与计算机通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上位机与下位机的通讯,这样你可能用不到485-BD。你刚才所说的给一个2N系列的PLC配上485-BD那是做PLC与PLC通讯用的。就象你所说的N:N网络、并行传输等。非协议、专用协议我也不太清楚。比如N:N网络,用2N系列的PLC那么它最多可以支持7个分站,通讯距离最远介绍是2000多米,实际工程通讯到了4000米。N:N网络在编程时有些设定,尤其是主站,要看资料,还有站与站之间的通讯中间点也有规定。

网友B:
你要PLC与计算机通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上位机与下位机的通讯,这样用不到485-BD,我们用他做过与变频器的通讯,没有问题,只要知道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就行了

楼主:
不会吧?PLC和计算机通讯485BD用不到?不用它,怎么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