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fix与CP443-1通讯驱动问题

楼主(2004-12-30):
请问专家:ifix与CP443-1通讯采用是采用S_7驱动还是SI7通讯好,两者有什么优缺点?谢谢!

网友A:
SI7,因为现在softnet版本升级了,所以S_7不好配置了,用SI7好用

网友B:
SI7安装时是有两个选项,服务器,客户机,选什么呢。 我用的的DELL机,硬盘是SATA接口的。好象不认SIMATIC NET 6。0 我用的是WIN2000 S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