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径应该多大?

楼主(2004-12-30):
40KVA的UPS,后备时间为8h,应该如何选择输入、输出线径,电池组线径,不知那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输入输出应该用25mm的线 电池线最少要用16mm的线

网友B:
我觉得应注意几点再谈线径。 1、输入源与UPS的距离,UPS的输出与负载的距离有多远? 2、电池组与UPS的距离? 3、用的是什么线?比如铜线还是铝线、多芯还单芯。 如果所有线的距离都不太远。 电池线建议用到50平方毫米。 输入线用25平方毫米。 输出也可以小于25平方毫米。 还有是看军用还是民用。给我几个参数,仅供参考,如下: 交流 军用 多芯铜导线 3~6A/平方毫米 单芯铜导线 3~5A/平方毫米 工业 多芯铜导线 6~8A/平方毫米 单芯铜导线 6~7A/平方毫米 民用 多芯铜导线 10~13A/平方毫米 单芯铜导线 9~11A/平方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