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三菱伺服J2S-60A故障

楼主(2004-12-30):
一台J2S-60A伺服,接通电源显示时有时无,且显示的代码会无规律的变化,请问有可能哪儿出了问题?CPU的晶振吗?请大虾指点为谢。。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接口插座有松动!(最有可能是编码器接口)我有此经历!你不妨检查一下!

楼主:
我现在什么都没接,只是单独的给伺服加电,但是显示也会时有时无,而且按键有时有功能,有时没有功能。

网友B:
拆开驱动检查一下什么原因,不行就拿来给你看看 联系人:都生 MOBILE:13580544631 TEL:02033584619

楼主:
这和驱动有关系吗?

网友C:
www.yz123.com/com/cnc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现象,当时把一个伺服驱动器的电机输出接口取开就好了,判定为伺服电机原因,还有可能是数据线的原因

网友E(2006-10-15):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