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现场总线的变送器都有什么好处?

楼主(2004-12-30):
原来用的是ROSEMOUNT的智能变送器,现在新的项目打算用现场总线的变送器,据说维护方便,请问具体有什么优点呢,还需增加什么设备与之配套使用吗?谢谢!

楼主:
没人能回答吗?

http://abbsystem.com

网友:
实现仪表的远程网络管理,如仪表调校,修改量程,预诊断,查看各种状态,等等。 不知你采用何种总线,FF或Profibus-PA,两种总线都差不多。你需要购买总线链接设备,总线电源,总线接线盒还有软件。

网友A:
如果采用现场总线装置,一般需要全部使用现场总线控制系统,更换其中的一个设备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