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应堆:LG变频器无故障运行时间是多少

楼主(2004-12-30):
LG IH 系列大功率变频器无故障运行时间是多少,有没有这方面的说明?多谢

网友A:
TO:悠悠 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因为因素有很多,包括负载类型,应用环境,使用方式等等. 相对而言,IH的防尘能力不是很好,会出现启动的接触器的老化,损坏.也就是说明书中所说的MC报警,这种情况是常见的故障. 但是在一些水泥厂\拉丝厂应用的时候,它也能用很长时间.很难说的啊!同时我也没有作过相关的统计.

楼主:
多谢多谢,知道了,我是想在电厂里应用,他们在推荐西门子的还是日本哪个牌子的,反正记不清了,忘了是哪个牌子了,说做过试验无故障运行了多少时间,他们真会蒙人啊,差一点被他们骗了。看来他们是外行。哈哈

网友A:
晓得了!不知道应用在电厂的什么场合了!一般也就是输煤,给粉,多一些.现在电厂流行变频给粉.还有磨煤机上.LG的产品应该是没有问题.就是磨煤机上负载好大的,不知道效果如何. 这些场合一般也没有什么条件做试验.但是他们可以说在某某电厂应用多长时间做一个案例.其实电厂里也会常常出问题的.但是开个什么证明的是很简单的.

网友B:
TO:反应堆您好! 我有一单相LG变频器,由于接线时接入380V电源,变频器故障,无任何显示(0.75KW)。请问有无修理的必要

网友A:
这个机器应该大修了,如果是保修期内的,还好,找正规的维修店修理免费. 最近不小心把手弄骨折了,所以可能暂时很少上网.

网友B:
谢谢! 怎么会这么不小心?怎么会把手弄骨折?有事让他们做就可以了,你在旁指点就可以了。以后做事可要当心,事业重要,身体更重要。可要多休息,不必回信了,等身体好了以后再讨论。

网友C(2011-04-08):
朋友们好!

最近修一台LS ic5-1 型号的变频器 (输入电压220V 功率0.75KW)

故障现象是上电显示“- - -”用好的主板对调故障还是“- - -”。所以已经确认主板是好的

(正常现象是上电显示30.0)

这种故障遇见得少修起来没什么经验,在这里请教各位前辈们指点一下晚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