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采用电池供电的PLC或RTU?

楼主(2004-12-30):
由于数据采集点外接电源不方便,有没有低功耗的PLC或RTU,可以采用蓄电池或太阳能供电的?

楼主:
高手都不在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你能提供plc所需的电压等级和电流容量就可以了,所以说,你不应该问有没有这样的plc,而是你有没有这样的电源!

网友B:
对于这种可以选GPRS数采模块即可。比如http://www.ensuretek.net/product/EnStar.htm

网友:
这种东东多的是,几乎每个品牌的都有,只是价格太高,尤其是太阳能供电。

网友C(2010-12-16):
唐山平升电子的微功耗监测终端可以满足现场无供电条件、比较恶劣的场所。http://www.data86.net/chanpinc.html

网友D:
一般的小型PLC和RTU的功耗大约在10W,就算做成低功耗的,也得3-5W,如果用电池供电,很短的时间就得更换电池,而且由于PLC和RTU都是安装在柜体内,所以用类似太阳能这类再生能源也不现实。

总之不是没有电池供电的PLC或RTU,只要需要,很快就可以做出来,只是因为适用性太差了,所以没有需求罢了。

网友E:
太阳能供电的多了去了,气井数据采集都是用太阳能供电的方式。

长庆油田苏里格气田几千口气井就是用的太阳能供电,RTU就是选用腾控的低功耗RTU。

网友F(2011-08-16):
太阳能供电的多了去了,气井数据采集都是用太阳能供电的方式。 长庆油田苏里格气田几千口气井就是用的太阳能供电,RTU就是选用腾控的低功耗RTU。?????

网友G(2011-09-20):
北京威控科技 www.vcontrol.com.cn生产低功耗RTU,可以用太阳能板供电。 刚刚来这个公司,学习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