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4-12-30):
我们有一台变频器刚上电开机键盘就进入自检程序,等一段时间后发现主控板上的红色指示灯亮,键盘仍在自检,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ABB的人说是主控板坏了,是吗?

网友A:
对,主板故障

网友B:
你好!请检查主板的FLASH MEMORY卡是否安装了系统应用软件!如未装请下载软件,仍然如此则主板故障!

网友B:
你好!请检查主板的FLASH MEMORY卡是否安装了系统应用软件!如未装请下载软件,仍然如此则主板故障! 欢迎访问 www.cnuvw.com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