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机床控制关键

楼主(2004-12-30):
我是新手,在用590+做刨床的直流调速,有这么一个情况向大家请教一下,当床台前进转为后退的时候由于惯性要冲出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由于床台的速度大小而不一样,敢问各位大师们有什么办法实现无论床台的速度是多少,冲出的距离是恒定的???

网友A(2006-03-05):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即使制动力矩保持恒定,但工作台的速度和载重经常变化的,换向距离变化也是正常的。除非换向前,已减速到很低的速度水平运行,但是机床效率要降低。机床操作者调整也较麻烦。

网友B:
动态响应好,会减少超调得,一般我做得时候,要加PLC,做给定逼近0的方式,可以准确停车。也就是位置停车,给定不是线性得,

网友C(2006-06-08):
590没有位置环是不可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