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与变频器基于MODBUS的通讯!

楼主(2004-12-30):
本人打算采用三菱FX系列PLC与变频器进行通讯,基于MODBUS协议,PLC作为主站,变频器作为从站。 本人以前做过S7-200与变频器基于MODBUS通讯的编码,但不知三菱FX系列PLC能否象S7-200一样,通过自由口实现?三菱PLC是否有自由的通讯协议,由用户自己定义? 希望向有相关经验的高手讨教!

网友A:
我用过三菱PLC(FX1N/2N)的485通信,还可以。如果你打算用MODBUS协议,建议使用LG的PLC(120S),因为LG的PLC内置MODBUS协议,你直接发就可以了,协议自己计算校验码。如果使用FX1N/2N,有几点需要注意:注意配置D8120、单字节/字设置(m8161),注意接收到的信息中,还包括自己发送的信息(如:要发送4个字节,返回6个字节,在FX接收中,要收4+6=10byte:[RS D10 K4 D50 K10])

网友B:
可以,我试过。

网友C:
楼上的三位兄台,能否给我一份S7-200与变频器通讯的实例, 最好梯图,先谢谢了!!我现在急用

网友B:
三菱的FX系列PLC的485模块在与变频器通讯的时候,写入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读的时候多数是自发自收,很少的时候可以读出来,这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

楼主:
byp75120@sina.com兄: 多谢指教,我已经实现了FX2与EMERSON变频器(原华为变频器)基于MODBUS的通讯,并且通讯效果还不错。 您所说的“注意接收到的信息中,还包括自己发送的信息(如:要发送4个字节,返回6个字节,在FX接收中,要收4+6=10byte:[RS D10 K4 D50 K10])”,通过验证,并非如此,指令中接收字节数不应该是两者之和,而是接收字节数。

网友A:
哦?我做FX1N/2N与日本西曼顿(岛电)温控仪通讯,收到的数是返回数与发送数之和啊?难道D8120设置不同?我:19200,7,E,1=0C96。MODBUS通讯我用过RKC(日本理化)与LG-120S做过,有内置协议,比较简单。FX2N比较复杂。欢迎继续讨论:byp75120@sina.com

楼主:
我的设置:D8120=0C98,19200、7、N、2;M8161=1;我使用LRC校验。 不过这些应该不会影响到接收字符串的长度,或许和下位机的通讯协议有关。 我这边上网不是太方便,所以不能及时给你回话,见谅!

网友D:
楼上的兄弟是否给小弟发一份程序过来 我现在也在做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的通讯 急 h4465751@126.COM

网友E(2007-05-07):
楼主能否发一份程序给我,我也正在做FXPLC和三菱变频器基于MODBUS的通讯,做了好久都没有成功。
谢谢。linyqiqpl@163.com

网友F(2008-08-01):
楼上的各位兄台,有做到s7-200plc与三菱变频器modbus通讯的吗,有的话给小弟发一份,谢谢了。daxiang20652008@163.com

网友G:
楼上的各位兄台,有做到s7-200plc与三菱变频器modbus通讯的吗,能否给小弟发一份实例,谢谢了。aqs4275@tom.com

网友H(2008-09-24):
楼上的朋友,小弟做用欧姆龙CP1H-XA40DR-A的PLC与三菱S500通讯一直做不出来,能否给小弟发一份实例,谢谢。783345991@QQ.COM

网友I:
福州派科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优惠提供美国3M 总线控制连接器(Link Connector)

3M Link connector产品:型号:38104-0018-000FL

产品特点:
 1 .与电缆的连接方式具有高度可靠性的"压接"方式

 2.不需要任何专用工具,用市面上销售的扁嘴钳即可接线,并且不必对电线进行前期处理(剥皮作业)

 3.接线方法简单,只需插入电线,用扁嘴钳进行压接即可,降低了作业成本,减少了作业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
    .省工时,可靠,方便

4:适合各种励磁系统以及传感器控制系统中所使用的2.54mm间距4芯平头缆线.
5:4点接触构造实现高接触信赖性

6:雌雄相同形状的连接器,可以通过1种连接器作为缆线的中继与T分线

二:产品应用:
智能停车系统的使用, 楼宇自控系统中的应用,数字化仓储系统, 烟草行业中的应用等, 印刷机电控系统中的应用, 灯泡自动生产线中的应用等

WWW.FZPK.COM 福州派科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工  0591-28060100  分机802     QQ:952360992

网友J:
楼上的兄弟!

   能给份FX1N PLC与变频器基于MODBUS的通讯程序吗,本人感激不尽!

    邮箱: 504657395@qq.com

网友K:
楼上的兄弟!

能给份程序吗,heb_wyan@126.com,谢谢!

网友L(2008-11-04):
楼上的兄弟是否给小弟发一份程序过来我现在也在做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的通讯急,gxwzyuqingshen@163.com

网友M:
楼上的个位大哥,也给俺一份好吗?ma0989@sina.com

网友N:
楼上的兄弟是否给小弟发一份程序过来我现在也在做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的通讯,学习学习啊,mla19821010@126.com

网友O(2009-04-02):
三菱的FX系列PLC的485模块在与变频器通讯的时候,写入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读的时候是自发自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读不出来,这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 QQ592423370         13645903289

网友P(2009-10-09):
我最近也在研究三菱MODBUS通讯 不知道谁能发一份程序给我呢 谢谢了 9854214@163.com 谢谢了

网友Q:
我提一个低级问题,为什么modbus协议要用自由编程,各种plc都有modbus的专用指令啊

网友R(2010-03-05):
师傅们好,能给份FX2N PLC与变频器基于MODBUS的通讯程序吗?小弟正在做这个课题,万分感谢!kfscfl@163.com

网友S:
yifan_1987@163.com楼主给一份吧!

网友T(2010-05-14):
楼上的兄弟是否给小弟发一份程序过来我现在也在做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的通讯,学习学习

谢谢,donghaowork@sina.com

网友T:
donghaiwork@sina.com    师傅们好,能给份FX2N PLC与变频器基于MODBUS的通讯程序吗?万分感谢!

网友T:
楼上的兄弟是否给小弟发一份程序过来我现在也在做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的通讯,学习学习

谢谢,donghaiwork@sina.com

网友U(2011-05-23):
正想学习,烦请楼主也发一份参考,多谢!xwj_reuse-tech@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