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跑步机上的应用!

楼主(2004-12-30):
变频器在跑步机上的应用: 1)要求低频力矩大。同时不会抖动 2)高频不过载,同时要求门限保护,否则变频器寿命会很低 3)产品的稳定性,需要通过2-3年的市场验证

网友A:
那您是否有经验呢.你有应用的事例吗?

网友A:
如果您是应用过的,那是什么品牌的.请您用MAIL联系我.非常感谢!

楼主:
楼上请邮件联系: qxlhahahaha666@sina.com.cn

网友B:
日立变频器加日立电机成功用在英克莱,澳瑞特等国内知名跑步机品牌上,电话咨询0532-3899167,孙先生,或

网友C:
大多数变频都可完成. 传动比和电机选好就.变频内置制动电阻就行. 我在医院见到的是运动平板机.要求比跑步机要高. 首先,要能升降.要有称重功能.要能于电脑相接.并且在屏幕上同时显示运动时的心电图信号和你个人的体重,跑步速度,时间,里程. 主要是通过人运动时的心电图来对人的心脏进行诊断. 心电图分三大类: 1.普通心电图 2.动态心电图 3.运动平板心电图. 许多心脏病普通心电图查不出,必需24小时动态跟踪这就是动态心电图 ..运动平板心电图.主要是测人的心肺功能. 为什么说这些呢?我们工控领域的许多技术都是与医疗器械相通的.如变频器还可用于医疗纤引.不过要解决两个问题.防漏电和电磁辐射的要求比其他环境要求高.为一类.

网友D:
楼上说的仅是跑步机配置,就变频器在跑步机上使用一笔带过。 能说具体一点吗,那么一点东西随便看一台跑步机就可了解得差不多!

网友D:
日立的太贵了,它配的是进口电机! 他能配国产电机有市场的话我就佩服了!

网友C:
这还不够具体吗?我干脆给你造一个算了。 平板机和跑步机是不同档次的东西。要想学东西就得虚心些。你把机电一体化的课程补补在来发言。从选型到计算。 国产的电机未必不行。我修过那么多早期医疗设备,国产的微型特种电机质量并不比国外差。

网友E:
变频器在跑步机上使用有何难?简直小儿科!

网友D:
一般变频器都可完成,但要满足低频力矩大而不抖动,电机不发热,高频力矩能上去而不跳过载.能满足故障率低就好了,再就是价格,

网友D:
看过ZHENGZHENG 发的一些帖子,所接触的行业还挺多的,不知道跑步机行业接触的多不多,希望在这个行业多多谈谈. 我接触的跑步机好象没有需要置动电阻.人在跑带上阻力很大,停车时间为15秒而实际停车可能5秒左右.

网友F:
日立的变频器好象简易型的也不是很贵嘛,配国产电机当然没问题。担心发热及过载那是国产电机质量的问题,不能搞到变频器上去的。我用变频器好象也没有不听指挥的,要停要动给信号就是了,再不了就是改制动时间,小功率的也可以不加制动电阻(大过2.2kw可能就不太合适了,关键看负载类型)。 还有现在变频器通用型的有很多种,也有很多不错的品牌,国产中的也有能凑合用的。 我看还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D:
性能与电机和变频器都有关系,在跑步机过去台湾一家用得非常多,占市场的大头,后因产品质量达到20%以上不良,被韩国产品比下来了。国产品牌能将使用质量达上来也能完全替代进口产品。

网友D:
现在国内好几家都用了韩国现代变频器,特别是做健身器材而以跑步机为主厂家。 具体厂家名在这里不太方便说,国内做交流跑步机的大家一般也应该清楚!

网友G:
日立矢量型变频加日立电机在跑步机上有多家公司使用,稳定型好,噪音底。在市场上的反映效果也很不错,我推荐用此套产品。

网友C:
要制动电阻,对过载能力还有余量教小的配制用。只有好处没坏处。有些较差的小功率变频低频不好,过载差,配制动电阻是好的选择。当然电机,变频,传动比,三个选好,没有制动电阻一样可以。所以传动比是最重要的。目前没有不经过减速直接用变频带的,就是直流电机,伺服电机都有减速环节,这是不可少的。 计算的顺序,首先从人的最大重量(120KG-150KG),人的最大速度(步频)来计算。电机的轴向应力和径向应力,由应力选轴(有手册)。然后,由力矩根据轴径算转矩,由速度算功率(手册上有工式)。再经传动比选电机,最后选变频。 医用运动平板现在已到更新换代时期,大的医院比教有用。其时对心脏的检查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动态心电和医用运动平板心电,如果在加入心向量,那么就更完美了。可是由于国内医疗行业的腐败用进口的,阻隘了医疗设备的国产化。 通用变频的优点就是和工控微机方便的通讯接口。其时用工控微机加NI软件,加上心电测量卡(最关键的),经过组态就是很好的运动平板,但是国内最好的心电检测是上海的光电。对微弱信号的放大处理是国内的软肋。目前我见的能对弱电检测医用上比较真实的肌电图(微伏电压的检测,可以测神经功能的好坏),用的最多的就是丹麦设备。在我所见的设备中,从工农业到医疗丹麦的设备很多,不比美德差,没有美,德,的大而全,但都是小,精,专。这些值的国人深思。 模拟信号的处理是国产精尖设备的软肋。数字信号的处理中国与国外的差距在缩小,但模拟信号的调理在拉大。 以上只是借题胡写了些。只是希望大家能更好的有新的发展。搞工控的,就很杂,五花八门。很多行业技术层面都是相通的,行业标准不一样而已。 有的标准随着技术的发展都是不合适宜,电梯检验中有一必检项目,相序保护。在过去交流双速,交调梯,PLC集选梯都是必检的,但是现在都用变频后,输入相序的保护对VVVF梯就没必要(没它错相序的VVVF电梯可以正常运行,有了它VVVF电梯就根本不运行,国外早就对VVVF不做相序保护的要求),但国内还死守这一条款,没有区别对待。我就碰到过,日立,东芝VVVF电梯没有相序保护;而青岛富士VVVF为了迎合中国的标准而专门设定了相序保护,反倒加了一个故障点,发生过因相序保护卡人的事件。象这种情况中国的有些标准就该修改了。

网友F:
看来楼上还是有几刷子嘛。理论基础还很厚喔。 电机的轴向应力和径向应力?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做过一回?如果减速与电机或者伺服电机是采用法兰直联的,不知还要不要再算那些参数。 反而减速机的输出轴不去管他。是不是找个减速比对的就行了。 力矩和转矩不知道二者之间到底有多大区别。 由传动比选电机?功率与电机不知道有多大关系,如果纯理论+理想化(效率为100%,工况系数为1.0),功率一开始就定下来了,4极与6极电机的输出功率都只要一样就OK。至于4或6极我想楼上的理论好些,不用乱说知道怎么处理了。 “没有不经过减速直接用变频带的”是不是就不能用? 我直接用过怎么办?看来我得找上帝了,他老人家得帮我,不然会出问题。 变频不知道变的是电机的电源还是减速机也接了电源。 这一组合中不知道有几个原动力,有几个要接线,配电。 制动电阻是用来提高过载能力的?看来是我又要多看下书或者变频器手册了。 我也多学了一点的,过载能力差的就加制动电阻,阻值选小些,功率选大些,保证0.4kw能带1.0KW????????? “制动电阻”这名字就告诉了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参与“制动”,不然改“过负载电阻”好了!!! 清谈误国啊! 我也是看不过去了也就瞎写,多我一个也不误到哪去了。

网友D:
看大家讨论得这么激情,心想跑步机厂家近几年的配件价格和性能就不用台担心了! 国外产品现在是好,但也不能总依赖他们的产品和技术呀!我搞技术不行,只能为大家加油,鼓劲! 国货当自强!

网友C:
Mike Ro: 制动电阻是不能提高变频器功率的,只是在负载变动大的场合不用制动电阻时,变频器的功率要选大才能满足需要,这样成本太高。所以,制动电阻还是制动电阻,不是过负载电阻。一般负载变动大的场合相应的制动力就大。跑步机就属于有负载变化的输送设备。低频输出力矩不足,就会停车,过流,过压等故障出现。解决办法加大传动比最有效,在传动比不变时,加大变频功率,象这类设备没有制动电阻是不行的。 伺服电机一般内带减速机构的。 如果皮带传动和轴都是现成的,只需由轴径和材料来通过手册来选电机。 4级电机的低频过载比6级的差。

网友H(2005-03-13):
各位大侠: 请教一下,目前国内跑步机跟国外比有多大差距,主要的技术难点在哪里?帮帮忙了,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