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救救小女子吧!

楼主(2004-12-30):
各位OPC高手,救救小女子吧!我采用的是NLOPCVNI,它是支持iLON的。我将iLON直连到PC上,却一直读不到数据。Trace上出现这样一些错误: BrowserInternet:Unknown branch for move down. Lca :Network error.(Subsystem :Data Server,#200) Lonwork :Error reading <NV,System 1.iLON-1.xl10.nvoStatus.Field(open-circuit)> on network LNS error event for networkvariable<OPC.System 1.ilon-1.xl10.nvospacetemp>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还需要板卡或其他什么将iLON与我的PC 连接呢?刚工作举步维艰,很打击自信心!请大哥大姐帮帮忙吧!

网友A:
没有用过ILON的产品,而且也没有用过LONWORKS总线,但是你的问题显示英文意思很明确,你的PC软件不认识你下面的设备,通讯的协议不一致!有可能是数据位数定的不一致造成。而且网络设置:DATA SERVER 也有错误,建议你: 1请教软件提供商技术支持 2下位机设备提供商技术支持 帮你顶一下帖子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