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PID的控制
B。L

楼主(2004-12-30):
各位高手,变频器的PID控制当中目标设定值是代表实际的频率吗?在PID设定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不是,你可以先看一下相关资料。

B。L

网友:
目标设定值不是一个数,而是一个百分比。设定参数时,首先要知道量的对应关系。

网友B:
请问你用什么品牌变频器? 反馈信号用什么采集的?

B。L

网友:
用森兰的变频器,反馈信号是温控仪表的电流输出。温控仪表的温度范围可调,与之对应的输出信号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