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多路输入输出

楼主(2004-12-30):
请高手指点怎样让数据采集卡多路同时工作(如pcl-812pg卡的多路数字输入,一般程序中只能选择其中一路)?多谢了!!!

网友A:
通常因为板卡只有一颗 ADC, 所以 Analog Input 只能选其中一路. 但 digital Input/Output, 常见都是 8-bit (8 通道) 一起控制/动作的说. 查一下手册吧!

楼主:
好的,谢谢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