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ool cs中历史趋势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4-12-30):
我现在用PROTOOL CS做一个小系统的上位机,所有的都做好了,但是,历史趋势始终有问题?? 还有,时实趋势是当时发生的趋势嘛,历史趋势是不是表示可以保存的趋势呢?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怎样设置历史趋势呢?非常感谢啦 不好意思,新手问题很多哈,那位兄台可以帮帮小妹呢?? EMAIL:zl@bioyd.com

网友A:
时实趋势是当时的数据,历史是显示归档的记录数据,你必须先做数据的归档,然后才能做历史趋势。

楼主:
这样的,我做了归档,运行了一夜以后,第二天早去看的时候,显示溢出。后来,我看了帮助,发现好象还需要在区域指针里面设置趋势请求和趋势传送器1,趋势传送器2。我照着做了,但是模拟器不能运行,我知道肯定是设置有问题,但是,问题却不知道出在那里~~!!!??? 如果你做过,请告诉我啦~!!否则,我就准备在河南过元旦了

网友A:
please call 13940355863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