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关于大量开关量采集

楼主(2004-12-31):
工业过程控制中,有1000-2000个开关量点(220v电压信号)、几十个(<100)个模拟量点需要采集,采集后的信号需要在上位机的监视画面里显示出来,没有控制输出。 请问哪种采集方案较好? 如用计算机(pc or 工控机)板卡采集,还是Plc,或其他? 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如有相关设备请推荐,最好是在北京地区就能拿到现货的。 万分感激。

网友A:
很简单的工控机数据卡,就可以完成的。所有的东西北京现货,没问题的。yhy1236@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