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特殊继电器

楼主(2004-12-31):
请问:我初学s7300,没有发现他有没有特殊继电器区!请各位指点!

网友A:
有啊,有一排小小的带灯的就是,排线从I/O插到的地方啊,数量和OUTPUT一样多,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B:
有,体现在一些SFB块或OB块上

楼主:
s7200里面有sm区,s7300里面对应是什么啊?比如初始化脉冲sm0.1,等等!

网友C:
需要用CPU的时钟脉冲clock CPU硬件的右键选择。查看具体的始终设定 默认是M0。0开始。改成多少都行但需要不冲突的地址。 然后把硬件DOWN下去,用M0。0就是一个单位的脉冲,M0。1就是大一个单位的脉冲。具体是多少的可以用帮助查看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