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求助

楼主(2004-12-31):
我没用过伺服电机,请大家帮忙确定一下好吗? 我的项目是伺服电机带动机械部分反复作120度圆周运动,不能过冲(要求回转很快)。要求最终输出的转距大于20NM,负载大约在二百公斤左右。电机转速为0.3r/min~73r/min,由此计算出一趟运动时间最小为26ms,最长为1min,希望走一趟的误差在正负5%左右,应该是微米级。在运动过程中,运动曲线为浴盆形,即两极速度较大,中间速度较小。运动曲线越接近理想情况越好。 我选用了伺服电机+减速机+驱动器,控制部分选用FX2N的定位模块FX2N-10GM,FX2N-48MR-001主机,外加触摸屏。 选了四个厂家的伺服: 1、四通电机:60CB04C+ES0040E(400W1.3NM),减速器NS60-050,减速比1:50。 2、派克伺服:BE231DJ-KFOG55(伺服电机减速器)、OEM770T(驱动器) 3、三菱伺服:J2S-70A+KFS73+J2CN1(电机转距在2.3NM)自配减速器 4、富士伺服:GYG751CC2-T2A+RYC751C3-VVT2(伺服电机驱动器电机功率750W),DPL84/35(德国艾斯勒减速机)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哪一款性能比较好,选择的控制系统是否能满足控制要求。另外也欢迎大家推荐产品,国产或进口的都可以,最好是进口的。

楼主:
电机是单轴的。另外刚看到一种盘式伺服电机,可以减小我们机械设计的尺寸,我不了解这种电机性能,请介绍一下好吗?

楼主:
电机为单轴的。另外我刚看到一种盘式的伺服电机,可以减小我机械设计的尺寸,但是性能方面是不是可以达到,请帮忙。谢谢

网友A:
其实你说的运动轨迹是一个凸轮形状,不知道你的三菱PLC有没有电子凸轮功能,如果没有这个功能,做出来的设备效果肯定不会很好,建议你选择别的控制器;另外,减速机有齿轮回差,你的微米级要求能满足吗? 你的第2、3方案都可以。

楼主:
不好意思,误差我说错了。具体误差不好说,一趟的行程在0.3米~1米之间,绝对误差越小越好吧。我不知道能选择什么样的控制器,我认为控制器都是两轴以上的伺服电机,不知对不对?另外我不知道“每26ms就得一个往复”是否能达到呢?请指点。

网友B:
松下伺服及德国ZF减速机一级代理 www.intermech.com.cn 您可以打我公司电话0755-82047908找黄工

网友C:
用我公司的一款MC010控制器可以做到! 如想详细了解,请来电:0755-26722786

楼主:
我的电话打不了长途,你可以给我在网上介绍一下吗?

网友D:
姐姐,你说的那个是力矩电机,只要转速不高,性能要优于普通伺服,但是价格较贵,以你的规格电机+驱动器肯定超过两万。

网友E:
你是不是做天线用??其实你这个主要是扭矩的要求。如果空间足够,建议直接用大功率的电机,这样成本也差不多,也不用考虑减速机的反向间隙。控制方式采用速度控制,这样低速基本也没问题,就是难看一点,不向小电机+减速机漂亮。如果选减速机,齿隙必须要小啊,算下来成本也不低。

网友F:
四通电机:60CB04C+ES0040E(400W1.3NM), 这是四通的伺服电机 是小惯量的吧,价格应该比别的优惠吧 我几个客户也选择用四通的伺服 我觉得性价比确实比较高

楼主:
可是我的速度曲线也应该挺麻烦的,沿120度圆弧运动速度在各点严格来说应该是不同的,我想用伺服的位置控制方式即可以控制位置(换向位置)又可以设置各点速度,不知道我所选的那几种电机能否满足我的要求,包括换向频率、运动轨迹实现等。 不知道国产伺服是否性能比国外的要差一截,呵呵,不是我崇洋媚外,有时候很无奈,可还是得用日本的东西。

网友A:
糊糊,我觉得“用伺服的位置控制方式即可以控制位置(换向位置)又可以设置各点速度”还有“运动轨迹”能不能实现,不是伺服电机的事,是控制器的性能问题。伺服电机只不过是控制器的随动装置而已,现在只要是技术成熟的生产厂家的伺服电机基本都能达到你的要求,国内的伺服电机厂家在技术上都还不稳定,所以国产的伺服最好别用。 如果方便,请把你的电话发到我的e-mail里,我跟你联系。

网友G:
maybe i can help you

网友H:
我觉得有DD MOTOR 可以实现。一般的电机达不到这样的精度

网友I:
德国百格拉伺服电机SER3913(扭矩2.0)配NEUGART减速机。日本的东西不如德国的好 联系电话:024-25370827 赵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