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AI8*12)的4-20mA电流输入的接线

楼主(2004-12-31):
最近在试(AI8*12)的4-20mA电流输入,试了很久都不行,想请教各位老大。 setp7和plc已经连通,1-5V已经试通。模块为6es7331-7kf02-0ab0 。

网友A:
首先你要说明白到底是什么地方不行!!另外你的4~20mA信号是四线制还是二线制,相应的在STEP7中硬件组态中以及模块跳线中相应的做一处理

网友B:
我的也不行,请问模块怎样跳线?只用一个通道,二线。急!

网友C:
你把模拟量模块先卸下来,在模块侧面有四个方块,按你的具体输入方式选择方块的方向。每二路要采用同一方式。硬件设定好后,在STEP7里的硬件也要按你刚设定进行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