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软起动器的故障问题!

楼主(2004-12-31):
各位大虾: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一台A-B软起动器型号150-B360 ,使用旁路接触器控制(达速接点控制接触器)。现发现运行大约一个小时后就会自动停车,并且没有报故障,显示状态: 停止 0 A,紧接着按起动的话有时也会来.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要修的话需要多少费用。

网友A:
你用的是旁路控制,也就是说在达到全压以后应该是把软启动甩开才对,但是象你说的这样,我不知道你要这个旁路还有什么作用?我们现在用的ABB的软启动也是旁路运行,但是没有出现象你说的那种情况。我们是在达到全压后就把软启动的电源切断的那种。

楼主:
你说的达到全速就转旁路没错,但是我这个并没有把软起动电愿甩开,还需有用它做一系列的保护,电压电流等.还有就是用一个825电流转换模块做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啊.但是没有报警就经常停让人感到难以理解!

网友A:
那你接这个旁路就没有意义了,你能把你这个软启动所带的是什么形式的负载以及采用的控制方式说一下么,比如是采用PLC根据工况自动调节还是手动控制?

楼主:
最初的设计不是我们设计的,我想用这个旁路的意义应该在于减少软启动运行时在可控硅上的损耗以及增加它的使用寿命吧.但是这个毛病应该更旁路是没有关系的,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倒至它停止下来的. 带的负载是空压机,控制方式手动起停控制没有自动调节.

网友A:
我们也刚刚进行过软启动设备的旁路改造,我们要改造的目的和你的差不多,旁路的运行应该是这样的:当软启动所带动的设备启动完成后就转到旁路运行,此时,主电路的电流应该全部从旁路通过,软启动的状态是停止状态,这样才能达到保护软启动和延长使用寿命的目的.既然是旁路运行了,那么软启动的保护也就无从谈起了.设备的停机和软启动也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了.我建议你从空压机的保护装置上去检查问题,比如冷却水还有线路中是否过载等.

网友B:
旁路软起,软起一样可以提供保护。你可以取消旁路运行试试。本人为美国MOTORTRONICS中国办事处技术人员,有问题可联系wl-at-163@163.com

楼主:
保护肯定是有的,缺相了,堵转等等,就算是过载也由一个825电流转换模块转换通讯到软起动中来。 很遗憾的是我用他带一个小电机空载一样出现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