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通讯

楼主(2004-12-31):
请问各位同仁,台达的PLC做通讯怎么样啊! 我以前用的是西门子系统,现在公司要求我们用台达系统,我不知道台达的做通讯是否好做。

网友A:
好做,先定义d1120里的协议,然后用modrd(读)modwr(写)就可以用了。如果你的下位机协议不标准,用rs指令写也可以。

网友B:
用台达自己的机电产品进行MODBUS通讯最方便不过了,自己的用modrd(读)modwr(写)便利指令,如果不是自己的,但用的也是MODBUS串列通讯协议,需用API80 RS指令最好不过了